楼主:
早上客户联系我,发来一个视频,视频中显示 (OUT T50 K100) 大概一秒钟就结束了。

按常理,FX5U的定时器
OUT 以0.1秒为单位
OUTH 以0.01秒为单位
OUTHS 以0.001秒为单位

(OUT T50 K100) 是10秒,怎么也得等一下啊,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。

我判断应该不是PLC的问题,请他把程序发过来,我模拟测试,也是一样的快。

经过仔细查找,发现他程序开头有一句  |SM400|------【FOR K6】     后面有一句 【NEXT】

把这两句删除后测试,就正常了。

原来这里让计时器加速了6倍导致的,FOR触动了时间法则。

当然他FOR还有别的用途,所以把定时器程度移到NEXT下方即可。

网友A:
可能是:内部晶振的变化写入至扫描周期,然后在这个扫描周期内对计时器自累积循环了6次。恭喜你发现新BUG

网友B:
     长见识了

网友C:
循环里写计时器,妙啊,都是不看指令说明书的家伙。

莫非是PC思维,当成WaitTime了。

网友D:
上论坛长知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循环里写计时器,妙啊,都是不看指令说明书的家伙。

莫非是PC思维,当成WaitTime了。

好像是有说计时器不能放在for循环里

网友F:
5U定时器的机制就是OUT指令执行一次,根据内部时钟来更新定时器当前值,所以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多次OUT就会导致触发Made in heavn效果 。另外R系列PLC的时钟处理机制又不同,会根据OUT指令时上一个END周期计时的结果刷新定时器,西门子SMART200的定时器花样就更多了,根据间隔会有中断刷新,END刷新,和指令处刷新。所以搞自动化最恶心的就是这些细节的不同

网友G(2025-10-22):
引用楼主ymmfa于2025-10-16 10:12发表的 FX5U计时器变快了? :
早上客户联系我,发来一个视频,视频中显示 (OUT T50 K100) 大概一秒钟就结束了。

按常理,FX5U的定时器
OUT 以0.1秒为单位
OUTH 以0.01秒为单位

FOR指令内不能用普通定时器,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

网友H:
涨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