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16):
方案1: 伺服走位置模式   JOG下压  同步读取压力传感器的值(modbusRTU) ,压力到达保持
方案2:伺服走扭力模式 跟传感器做PID(这个没做过,但我觉得是不是要走模拟量会不会响应快一点)
共有九个伺服 九个压力传感器  分两次下压
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,恳请给个建议

网友A:
通信有点慢吧?
压力可是变化很快的
  • 下载积分:+3(电工王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    压力传感器走模拟量好点吧
  • 下载积分:+3(电工王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引用楼主电工王于2025-10-16 10:18发表的 方案可行吗?基于压力传感器+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 :
    方案1: 伺服走位置模式   JOG下压  同步读取压力传感器的值(modbusRTU) ,压力到达保持
    方案2:伺服走扭力模式 跟传感器做PID(这个没做过,但我觉得是不是要走模拟量会不会响应快一点)
    共有九个伺服 九个压力传感器  分两次下压
    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,恳请给个建议

    走通信延迟比较久,以前用过走位置+通信,速度必须非常慢才能保证精度,模拟量+PID好一点
  • 下载积分:+3(电工王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目前已经改不了  准备用方案1了 速度慢一点  节拍要求不是很高
引用 网友C:

    走通信延迟比较久,以前用过走位置+通信,速度必须非常慢才能保证精度,模拟量+PID好一点

网友D:
    直接选用压力伺服,支持传感器闭环的压力的控制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amantang) 真诚感谢!哪个品牌有?

网友E:
    要恒压稳定的话还是走模拟量+PID的好点

网友F:
    使用电液伺服控制系统吧,现在有很成熟的产品,像台达 还有一些国产牌子。自己开发能便宜很多吗?

网友G:
    汇川、信捷、雷赛都有压力闭环伺服

网友H:
    先走高速到接近位,再走低速到目标压力位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目前已经改不了  准备用方案1了 速度慢一点  节拍要求不是很高

    那就只有拉高通信速度,然后做多段速下压了,可以的话用上扭力限制功能,避免过压太多,再就是要保证压力传感器精度的话可以在家一个传感器,下面的用砝码校准,上面的用下面的传感器校准

网友A:
    能不能加段弹簧,这样压力不至于变化那么敏感,硬压的话,一点点的行程,压力就飙升

网友I:
省力的话用现成的,比自己搞好的多,毕竟人家专业。

网友J:
不可行,想的太简单了,

网友K:
用汇川 信捷,松下压力伺服,压力传感器模拟量接在伺服上,伺服采集压力数据,用伺服PID控制扭矩。PLC坐标和扭矩走总线给压力伺服。

网友L:
引用楼主电工王于2025-10-16 10:18发表的 方案可行吗?基于压力传感器+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 :
方案1: 伺服走位置模式   JOG下压  同步读取压力传感器的值(modbusRTU) ,压力到达保持
方案2:伺服走扭力模式 跟传感器做PID(这个没做过,但我觉得是不是要走模拟量会不会响应快一点)
共有九个伺服 九个压力传感器  分两次下压
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,恳请给个建议

当初我在现场看着人家调试,起始看着一切正常,突然间压力过大把设备瞬间干报废,吓的现场人员私下奔跑。

网友M:
松下伺服有带压力控制的吗?
引用 网友K:
用汇川 信捷,松下压力伺服,压力传感器模拟量接在伺服上,伺服采集压力数据,用伺服PID控制扭矩。PLC坐标和扭矩走总线给压力伺服。

网友K:
2015年做电芯入壳机用的松下伺服压电芯,
最早的软包化成都是松下伺服,压力很大按吨算的。
后面才是汇川替换,多看看别人设备。

你的要求高,最好用成熟方案,用汇川压力伺服。
我们用过很多汇川压力伺服,反应很快没出过问题。

信捷压力伺服今年才出来,还不成熟。
信捷今年做了一台小压力机,官网上能看到。
信捷过来给我推压力伺服,不成熟没敢替换汇川。

麦格米特居然没有压力伺服,看到汇川的他们直摇头。

国产压力伺服性价比高很多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2015年做电芯入壳机用的松下伺服压电芯,
你的要求高,最好用成熟方案,用汇川压力伺服。
我们用过很多汇川压力伺服,反应很快没出过问题。
信捷压力伺服今年才出来,还不成熟。

请教汇川的压力伺服用是那个型号呢?或者是那个系列!

网友N:
引用 网友K:
2015年做电芯入壳机用的松下伺服压电芯,
你的要求高,最好用成熟方案,用汇川压力伺服。
我们用过很多汇川压力伺服,反应很快没出过问题。
信捷压力伺服今年才出来,还不成熟。

能分享一下案例资料吗

网友N:
引用楼主电工王于2025-10-16 10:18发表的 方案可行吗?基于压力传感器+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 :
方案1: 伺服走位置模式   JOG下压  同步读取压力传感器的值(modbusRTU) ,压力到达保持
方案2:伺服走扭力模式 跟传感器做PID(这个没做过,但我觉得是不是要走模拟量会不会响应快一点)
共有九个伺服 九个压力传感器  分两次下压
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,恳请给个建议

我见过一台设备用的是方案1,压力走AD,AD程序里实时不加平均次数时间

网友N:
引用 网友L:

请教汇川的压力伺服用是那个型号呢?或者是那个系列!

看资料是SV670N-LK
  • 下载积分:+5(二手工控电器) 真诚感谢!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
    请教汇川的压力伺服用是那个型号呢?或者是那个系列!

    伺服驱动器    SV670NS5R5I-LK 750W  汇川
    汇川伺服电机    汇川伺服电机_MS1H4-75B30CB-A334R_汇川
  • 下载积分:+5(二手工控电器) 真诚感谢!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    目前已经改不了  准备用方案1了 速度慢一点  节拍要求不是很高

    压力反应是很快的,要用压力伺服 (压力模拟量+伺服PID)。
    压力伺服控制精度最高,其他方案控制不了的。
    找下汇川,尽快改方案,不然有的玩,会掉头发的。

网友O:
直接模拟量肯定会快点,如果你对实时性要求很高,那就直接走模拟量。我感觉用力矩模式比较合理。
我做过一个保持负压的方案,用的是泄压阀,泄压阀的开度通过模拟量调节,西门子自带的PID调节,发现调节的精度不满意,后来选了个山武的温控器,利用温控器自带的PID自动调节,效果很好。

网友P:
走模拟量快
深耕技术

网友N:
开发中 待看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