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16):
反向运行时碰到负限位开关/正向运行时碰到正限位开关时,或者正负限位开关状态为0时,会报F7491/F7492故障;

反向运行时碰到负限位开关/正向运行时碰到正限位开关F7491/F7492故障时,需按以下步骤进行复位操作:
(1)使用DI点RESET或BOP面板复位故障,触发故障的极限开关状态仍然为0;
(2)重新给出SON信号
(3)反向运行电机
(4)电机回退过程中极限开关状态由0跳变为1
(5) 复位步骤结束,执行正常操作
如果不按此操作,会出现驱动无法运行或再次触发极限开关后失效的情况。

如果不连接硬件限位开关可以通过设置P29300=6屏蔽限位开关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    大佬  有没有样例?  我设置的极限位 接到plc  然后遇到极限位,就报警,只能重启驱动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大佬  有没有样例?  我设置的极限位 接到plc  然后遇到极限位,就报警,只能重启驱动器

    要伺服自己移动中离开极限,不然只能往一个方向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