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描述:MODBUS 地址对照表
描述:AM403 MODBUS主站设置
如下如所示,汇川AM403做 MODBUS TCP主站读取从站(通过北辰BCNET-FX连接FX3U PLC)地址400001时报错。网上搜索说是从站使用了扩展的地址空间,那主站如何应对呢,AM403是否支持扩展寻址功能呢?

网友A:
不是都弹窗告诉你额,地址超出限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都弹窗告诉你额,地址超出限制

嗯,是地址范围超限了,要小于65535。那这个问题入户解决呢?

网友B:
不需要管前缀的,比如400001的4,4代表需要使用的功能码,4的地址区使用读取功能码03;0000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管前缀的,比如400001的4,4代表需要使用的功能码,4的地址区使用读取功能码03;000001

感谢楼上兄弟回复,我也看了相关资料。这个400001,或者100001,首位的4和1代表MODBUS地址类型(保持寄存器,或者离散量输入),其实在选择功能号时已经默认了,下面的起始地址就是除首位以外的数地址。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