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16):
如题,三菱FX5U伺服定位控制Z轴分段高低速控制,怎么实现。比如取一个料,先高速到接近位,再低速取。中间不能有延时。

网友A:
用表格控制吧
要能设置速度和坐标
工控肥仔

网友B:
用这个指令看看
感谢分享!

网友C:
表格定位就可以
感谢分享!

网友D:
不用表格应该也可以吧?把轴速度弄成可以实时修改的就好了,我之前的项目这样干过,没有问题,比如说要让轴从10走到100的位置,在80的位置低速行走,做个轴当前实时位置和设定位置比较,轴当前位置大于等于设定位置时,修改轴自动速度就好啦,我那个项目是钻杆喷漆,还整了一个3段速呢
感谢分享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不用表格应该也可以吧?把轴速度弄成可以实时修改的就好了,我之前的项目这样干过,没有问题,比如说要让轴从10走到100的位置,在80的位置低速行走,做个轴当前实时位置和设定位置比较,轴当前位置大于等于设定位置时,修改轴自动速度就好啦,我那个项目是钻杆喷漆,还整了一个3段速呢

在取料位往放料位中间会经过一个喷漆房的喷漆位,到达喷漆位的时候要低速喷漆,喷漆完成要恢复高速去放料位

网友E:
看不懂呀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不用表格应该也可以吧?把轴速度弄成可以实时修改的就好了,我之前的项目这样干过,没有问题,比如说要让轴从10走到100的位置,在80的位置低速行走,做个轴当前实时位置和设定位置比较,轴当前位置大于等于设定位置时,修改轴自动速度就好啦,我那个项目是钻杆喷漆,还整了一个3段速呢

三菱PLC可以這樣幹的沒問題
真诚感谢!

网友G:
就是表格定位,支持多段速定位,设置停顿时间为0就行,注意停下来再次驱动表格指令,会重新开始的。所以你要有记忆记住走到了第一段了
真诚感谢!

网友H:
如果用SSC模块的话可以用连续定位,中间不停止
感谢分享!

网友I:
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

网友J:
DDRVA/DDRVI 指令运行中可以时更改, 很少有PLC有此功能
三菱产品老人,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, 微信:nblaoshi1977

网友K:
慢几十ms看不出来的
嗯,有些plc连续定位触发不被允许,加的延时可能看起来像有个停顿。

网友L:
中断定位啊,高速运行,然后传感器检测到,中断低速定位运行,定位至你设定的位置
额,用感应器是多余了,搞得更复杂了,实际高低速Z轴多的话,会很多,每个都装感应器不现实

网友G:
FX5U表格两段速定位_哔哩哔哩_bilibili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DHsEz7E2j/

网友M: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N:
引用 网友J:
DDRVA/DDRVI 指令运行中可以时更改, 很少有PLC有此功能

玩定位还得是三菱,不吹不踩

网友O:
前段时间也想搞这个功能,后面偷懒把减速时间加长实现了

网友P:
有可以借鉴的程序吗?
引用 网友G:
就是表格定位,支持多段速定位,设置停顿时间为0就行,注意停下来再次驱动表格指令,会重新开始的。所以你要有记忆记住走到了第一段了

网友P:
三段变速可以用步序程序驱动绝对定位,段数多了可能不太方便

网友Q:
FX5U可以在运动中改变速度的,

网友Q:
FX5U可以实时改变速度的

网友R:
如果是非三菱PLC控制的EtherCAT总线伺服呢,除了用指令缓存还有其它方法吗
引用 网友N:

玩定位还得是三菱,不吹不踩

网友S:
多段速,速率之间的间隔时间0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