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最近做一个FX5U与爱普森机器人Socket通信的项目,FX5U做客户端打开端口的速度时快时慢,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伙伴。

网友A:
没有试过呢,你可以试一下modbus TCP ,我刚出去的项目就是用这个协议通讯
已经用过了

楼主:
已经实施了一些策略,PLC端自动解除通信报错,端口关闭再重新打开,再观察下效果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玩家100于2025-10-17 16:34发表的 FX5U与爱普森机器人Socket通信 :
最近做一个FX5U与爱普森机器人Socket通信的项目,FX5U做客户端打开端口的速度时快时慢,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伙伴。

epson也有简易通讯功能,可以仔细看看说明书
plc

网友C:
用三菱简单CPU和Epson机械手用Modbus地址通讯多方便,地址直接映射,不用写通讯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三菱简单CPU和Epson机械手用Modbus地址通讯多方便,地址直接映射,不用写通讯程序。

哈哈,一定要多尝试你觉得麻烦的事,有不一样的收获。

网友D:
搞一个模版 后面项目基本照般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搞一个模版 后面项目基本照般了

是的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