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18):
NJ701-1700+高创直线电机+安驰伺服走CAT通信。当直线电机发生故障时,或者突然掉线后,会影响整个网络,所有电机上不了使能或断不了使能,这种情况一下只能拨掉直线电机的网线才可以恢复正常。直线电机都是放在每个分支最后的,但是依旧会影响整个网络
想请教各位大佬,可有解决方法

网友A:
引用楼主不知道叫啥啊于2025-10-18 23:52发表的 欧姆龙nj701与高创直线电机干扰问题 :
NJ701-1700+高创直线电机+安驰伺服走CAT通信。当直线电机发生故障时,或者突然掉线后,会影响整个网络,所有电机上不了使能或断不了使能,这种情况一下只能拨掉直线电机的网线才可以恢复正常。直线电机都是放在每个分支最后的,但是依旧会影响整个网络
想请教各位大佬,可有解决方法

一般故障不会掉线吧,具体要查找下掉线原因。哪个地方掉线

网友B:
国人就知道降低成本,能省则省,
一路供电220V或者24V就能让整个控制箱里的电器畅通使用.一旦有干扰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,这个完全正常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一般故障不会掉线吧,具体要查找下掉线原因。哪个地方掉线

随机发生掉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国人就知道降低成本,能省则省,
一路供电220V或者24V就能让整个控制箱里的电器畅通使用.一旦有干扰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,这个完全正常!
机台有二十多个电柜,220/380是由总开关供电,24v是每个电柜都有单独电源的

网友C:
找个分支器,独立直线电机出来,测试下,是不是就知道了

网友D:
这个就是高创的问题,我们用基恩士的PLC也是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E:
只能说明直线电机不是正经EtherCAT,果断换牌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