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防触电不电人的设备的思考

楼主(2025-10-19):
这几天来了一些人,推销防触电保护器,大家可以 淘宝搜索防触电,安上那个后,触摸火线真的不电人了,很好奇是什么原理,大神们讨论一下啊 ,

网友A:
应该就是类似于隔离变压那样的吧
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

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智商税?

楼主:
来推销的是三线四相的,接了一个灯泡,检测火线是那根,那个人直接用手摸,真的不跳闸,不电人,用电笔一测电,亮,我不信,用万用表测,一头接他手,一头测车间的地线,直接就是220,这是什么原理呢,看哪个东西不大,就是DZ47空开100安那么大。

网友B:
你应该用那个开关接台3相电机5.5KW的试试,接个灯泡算什么,说不定里面藏个小型隔离变压器只能驱动灯泡,这些人就为忽悠人掏钱交智商税!

楼主:
它是并联在主漏电保护器下面的,只要在这个漏电保护器下面的都可以保护的,也不知道真假这玩意。就是进了三根火线,出了一根地线。不带负载,也不带出火线。

网友C:
试试用100W的灯泡,一端接相线,一端接地线,如果灯泡不亮或变暗就可能有隔离变压器,如果正常发亮可能是转成高频电压

网友D:
不可靠的,别相信这个玩意儿。

网友E:
都是骗人的
命自我立

网友F:
这玩意骗人。具体可以看看这个
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7881833803
下载积分:+1(麦克朱) 热心助人!

网友G:
23年公司领导一个做这个玩意的朋友来推销,说的神乎其神,还找了盆水里面放个插座插个灯泡用电笔试我看。但凡懂点原理也不敢用这玩意啊。后面带着一起的兄弟们,自己用一个漏保做了下实际试验,根本不需要那个什么保护器,一样能实现防水不漏电,但是一旦零线出了问题就会要人命了。下面是我做的测试视频仅供大家参考讨论。

网友D:
这玩意儿,建议大家不要去玩弄,玩物伤志,而且还要命啊,不出问题还好,一旦出了问题,责任谁来啊?

网友H:
不符合物理原理的东西最好慎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