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0):
用万用表测电压方式,能准确判断,是否正常发脉冲?现在电机也不转,
深耕技术

网友A:
接个继电器,看看是否吸合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接个继电器,看看是否吸合

    谢谢,接个继电器试试
    深耕技术

网友B:
    应该是正常的,脉冲的平均电压是2.5V,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,可以大致判断一下。如果频率很高,接继电器恐怕不行,测试不出来。

网友C:
    引用楼主zhengtiguo于2025-10-20 08:07发表的 plc y0 脉冲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2.3V :
    用万用表测电压方式,能准确判断,是否正常发脉冲?现在电机也不转,

       发脉冲 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
       发脉冲 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看

    这样把问题搞复杂了,首先你要改接线,然后判断接线是否正常,其次,你高速计数器要了解并且会用。这不是查问题的思路,这是训练的和学习的思路。一般生产设备需要查问题越快越好。

网友D:
    接个示波器更直观

楼主:
    PLC坏了给修好了
    深耕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