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1PG手动控制如何去掉开始运行的300ms时间

楼主(2025-10-20):
使用FX3u-1PG手动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时,使用JOG手动指令,开始有一个300ms的延时,很不方便,还有什么指令和办法,在点动控制时没有这300ms的延时控制方法吗?

网友A:
这个貌似没有办法的,这各东西性价比是真的低,要是新设备千万别用这个东西。

网友B:
是的,3U加个1PG不如直接上5U了

网友C:
如果不需要微动功能,可以不要用JOG功能,手动完全可以用plsv,ddvri等功能替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