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川 AM521 上位机 通过modbus tcp访问这个plc能实现吗?

楼主(2025-10-20):
汇川 AM521 inoproshop1.8编程软件,上位机(IFIX,WINCC等)通过modbus tcp访问这个plc能实现吗?
应该怎样给变量设定modbus 地址?

网友A:
应该跟codesys一样,把plc配置成modbus_master,添加变量

网友B:
可以通过modbus tcp访问,modbus地址可以参考汇川中型plc编程手册软件篇的4.7章节modbus tcp

网友C:
完全可以

网友D:
读写功能就是mw

网友E:
只学过西门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