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0):
CPU在线版本4.6,博图V16最高版本V4.4。
按例程设置编程,软件没有问题。
电脑连接仪表引到通信板的485通信线测试也没有问题。
程序测试时无报错,无数据。通信完成时间是timeout设置的时间。
最后发现是485的通信线AB与电脑测试的AB线反向,更换接线后通信成功。

网友A:
西门子的AB是个异类

网友B:
这个RS485接线我是找到原图才弄明白和需通讯的对象是不一致的
af5549

网友C:
西门子的485都是反的

网友D:
西门和别家的反接就对了,我也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