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PLC控制模组伺服的问题

楼主(2025-10-20):
各位前辈,我是PLC未入门选手,请教个问题,如果要求模组滑块要按照f(x)=sinwt*coswt*w*L来运动,L 已知, W 自行设定,PLC可以写出来吗?
主要是想知道如果速度要求随时间按照某种规律变换,PLC能否实现。我目前遇到事都是设定时间区间 或者以位置型号为参考人为设定最大速度,来控制的,这种复杂的,PLC可以处理吗?如有资料最好。

网友A:
可以的,找个可实时变速的指令就好了

网友B:
如果是需要速度随时变化PLC肯定不行!运行速度跟不上,运动控制卡可以考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