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影响机器效率问题

楼主(2025-10-21):
三菱FX5U+威纶通组合,和汇川PLC+汇川触摸屏组合,通过485通讯和控制器通讯,同样的控制参数下,2台机器如果不读取数据的时候效率变化不大,但如果读取控制器数据的话,汇川+汇川触摸屏这个组合就会影响机器的效率,变慢了,但是三菱不会,有没有大佬指教下?

网友A:
没太明白意思,控制器是指PLC吗,触摸屏和PLC用485通讯吗,这个会影响生产节拍吗,不太理解。
控制器是指别的测试机器,不是PLC,触摸屏和这个控制器通讯走485,PLC和触摸屏走TCP

网友B:
是用485读取PLC数据?
是读取测试机的数据,做在触摸屏上,然后传给PLC

网友C:
触摸屏与PLC 485通讯时波特率是多少?触摸屏有没有运行脚本?
115200,有用脚本读取

网友D:
要看怎么通信的,汇川内置的是不是设定的100ms通信一次
就是不太了解汇川

网友B:
有人研究过 通讯会打断扫描周期的执行 但是我没遇到过因为这个影响生产周期的 你这机器生产周期细微到这样了嘛

网友A:
影响机器效率体现在哪里

网友E:
不明白意思
深耕技术

网友F:
说明威纶通的触摸屏多点实时通讯效率比汇川高

网友G:
汇川PLC不是有485吗?

网友H:
去年总公司的设备也是汇川521+威纶通,开始用TCP通信实时性还好,换成485后有个明显的延迟,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I:
用软件测试一下通讯是不是有干扰或者是不完整的代码。

网友J:
这个和你程序配置有很大关系,只抛出一个问题,没有自己测试或查找原因,统一人为你对产品不熟悉或能力不行

网友K:
有一说一,确实,问题也描述不清
引用 网友J:
这个和你程序配置有很大关系,只抛出一个问题,没有自己测试或查找原因,统一人为你对产品不熟悉或能力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