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哪位大侠知道博图V20 硬件网络视图中不显示设备编号的原因吗?

网友A:
可能是以下中的一种

‌网络视图设置未激活‌
需在“网络视图”中切换至“IO通信”选项卡,并确保“离线分配”或“在线分配”功能已激活。若未激活,设备编号将不会显示。

‌设备名称未正确分配‌
PROFINET设备需通过编程器在线分配设备名称。若未分配或分配失败,设备编号可能无法显示。可通过“PROFINET设备名称”选项重新分配名称。

‌硬件标识符或通信配置错误‌
若硬件组态与实际设备不一致(如固件版本不匹配或通信接口配置错误),可能导致设备信息无法正常加载。需检查硬件标识符(LADDR)及通信接口设置

‌HMI或Openness工具未正确使用‌
通过HMI的“系统诊断视图”控件或Openness API可查看设备编号,若未正确配置或使用,可能导致信息缺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