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西门子模拟量

楼主(2025-10-21):
1200PLC,信号模块是0~20mA模拟量,实物提供的模拟量是4~20mA,那程序中的MIN是写0还是5530?,max肯定是27648了

网友A:
自然是5530了
Good Luck~

网友B:
27648 / 20 * 4 = 5530
QQ: 2490453455

网友C:
y=kx+b 模拟量都差不多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:
支持2楼
苏州必盛科技有限公司

网友E:
这个要看你组态模拟量模块下选的是电流范围是4...20还是0...20,如果组态的是4...20和你的实物一致,MIN是以0开始的,如果选的是0..20和你的实物不一致,MIN是以5530开始的,不管选的组态是哪一个,MAX为27648,
建议你用的时候测下零点是多少,对比下,一般都会有波动,要加偏差校正

网友F:
可以是0

网友G:
好像1200里都是0,没有55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