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天向上学习

楼主:
现有台设备,准备购买伺服电机,不知道总线好还是脉冲好,4-6个伺服电机,主要是要用到扭力,加上第一次用总线,怕后面有麻烦,

汇川521购回一个测试,用开三菱5U,总担心碰到问题解决不了,各位老师觉得用哪个好?

网友A:
引用楼主天天向上学习于2025-10-21 18:27发表的 用总线电机维护不知道好不好 :
现有台设备,准备购买伺服电机,不知道总线好还是脉冲好,4-6个伺服电机,主要是要用到扭力,加上第一次用总线,怕后面有麻烦,

汇川521购回一个测试,用开三菱5U,总担心碰到问题解决不了,各位老师觉得用哪个好?

总线可以的,设置ip地址,位置模式,就可以控制了,脉冲的接线麻烦,
plc

网友B:
总线可以啊,比脉冲的好用太多了
3楼  发表于: 前天
总线的好用,不用接线,10个轴跟50个轴没任何区别,多插几根网线的事儿
4楼  发表于: 前天
总线的好
5楼  发表于: 前天
用过之后就不想再用脉冲了
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
6楼  发表于: 前天
总线好,如果使用汇川产品,有技术支持的
7楼  发表于: 前天
钱够还是上西门子吧,稳定到你怀疑人生。汇川么,唉。。。。。。
8楼  发表于: 前天
最难绷的一集
引用 网友C:
钱够还是上西门子吧,稳定到你怀疑人生。汇川么,唉。。。。。。
9楼  发表于: 前天
引用 网友C:
钱够还是上西门子吧,稳定到你怀疑人生。汇川么,唉。。。。。。

汇川都做到天朝第一了,堪比遥遥领先,你这样说它它面子怎么挂得住
10楼  发表于: 前天
引用 网友D:
总线的好用,不用接线,10个轴跟50个轴没任何区别,多插几根网线的事儿

限位什么的接到PLC里?
11楼  发表于: 前天
引用 网友B:

限位什么的接到PLC里?

接伺服驱动器上

网友E(2025-10-22):
总线好用,汇川,松下,欧姆龙都可以,不要听别人说。只要不是啥特殊功能,品牌使用没啥区别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
限位什么的接到PLC里?

都可以,看个人习惯,我喜欢接到PLC里,在某种特殊情况下(多为机械结构因素),可能需要屏蔽某个限位,在PLC里屏蔽起来很方便

网友F:
汇川就是售后不怎样,电话打不通,看个视频还要钱

网友G:
总线固然好,可是三菱的总线带汇川伺服玩么?

网友H:
网线要买好的,最好是超6类或者7类网线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汇川就是售后不怎样,电话打不通,看个视频还要钱

汇川的这个售后确实是特别拉跨 手册也不齐
bnnyygy

网友J:
如果工艺要快速切换模式(扭矩-定位,& 快速切换扭矩,速度),可能 传统脉冲轴会比总线强一些。

汇川伺服其实也不便宜

网友K:
用扭力,不用总线怎么实现? 脉冲控制不了扭力吧?
bnnyygy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用扭力,不用总线怎么实现? 脉冲控制不了扭力吧?

模拟量/
通讯给定,DI切换,

网友L:
买个汇川试试看,不试怎么知道吗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
限位什么的接到PLC里?

驱动器或者plc都可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J:

模拟量/
通讯给定,DI切换,

插句题外话,兄弟你这头像够可以

网友M:
三菱的总线不是走光纤吗,汇川有走光纤的伺服?
用总线电机维护不知道好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