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2):
1:硬件介绍
2:硬件实现方式(线路等)
3:软件实现方式
4:调试心得体会

网友A:
全局 外部硬件出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局 外部硬件出发
认真一点回复

网友B:
这么正式的,给工资吗

网友C:
开放式的题目,范围太大很难呀!搞点有意思的东西玩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开放式的题目,范围太大很难呀!搞点有意思的东西玩玩。

主要是做过这类场景应用的大神,阐述下是怎么做的?

网友D:
想白嫖,不给,这个有点技术含量

网友E:
啥叫飞拍,我只听过飞剪和追剪,飞拍难道是不停机拍照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想白嫖,不给,这个有点技术含量

一个行业的技术如果就几句话就能打破,你觉得这个技术壁垒高度高吗?如果都固步自封,就失去论坛的魅力了

网友F:
飞拍,应该就是移动拍照吧(或者叫抓拍)。一般相机固定,物件在相机下方移动时进行拍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啥叫飞拍,我只听过飞剪和追剪,飞拍难道是不停机拍照吗

是的,运动机构不停,相机拍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一个行业的技术如果就几句话就能打破,你觉得这个技术壁垒高度高吗?如果都固步自封,就失去论坛的魅力了

没啥技术,贴片机上用的,搞笑,相机高大上?
就几个坐标的事,偏移坐标角度。判断OK NG的就算了。
普通流水线上用的很陋,高速线还能探讨下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
一个行业的技术如果就几句话就能打破,你觉得这个技术壁垒高度高吗?如果都固步自封,就失去论坛的魅力了

要想大家一起讨论,起码先拿出自己的方案,其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自己有什么见解啊

网友H:
你先把你的方案贴出来 让大家讨论不就好了?

网友I:
最近搞了2台玻璃装盘CCD自动检测机,就是转盘在一直转的情况下CCD拍照。

网友I:
每个相机都有个步进控制移位对焦距,这台机是通用多款产品,每次切款只需要在触摸上选择产品名称即可,目前来看没发现有什么bug.

网友I:
我们不是设备厂,是做电子产品的,大部分机台都是自己做,所以外观方面做的很一般,见笑了。

网友J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I:
这是早几年做的2台传输带飞拍小机台

网友K:
头一次听说,
深耕技术

网友L:
引用 网友G:

要想大家一起讨论,起码先拿出自己的方案,其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自己有什么见解啊

所言极是,遇到过好几家类似客户:要求先把方案发给他们看下,然后再现场讨论一下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(小道消息:有两家采用了我们的方案,却和隔壁老王上床了)

楼主:
首先感谢大家在此贴的发言
我把自己对飞拍方案的粗浅的认识和大家探讨一下,以汇川H5U或者Easy为例,伺服驱动器选EthaCat总线带编码器反馈的
1:保证运动过程中不停止,采用多段指令或者轴组插补指令(取料位---拍照位---贴合位/组装位)
2:在不停的过程中触发相机,将驱动器编码反馈接到PLC高速计数口,组态本地编码器,在中断程序里利用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,关联触发相机的输出点
欢迎大家讨论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

网友M:
plc 基恩士
方案:通过环形计数器比较高速输入的Z相信号,循环触发相机.
难点:硬件响应速度有差异,可能要调整起始点和结束点,最好做成可以单独设置环形计数器值.
互帮互助,互学互惠,共同进步,诚信交友)qq/2470582430

网友N:
相机节拍瓶颈是图像传输,和数据处理,电子快门都毫秒级的光源够亮,曝光时间就可以很短,现在软件也比较成熟了,11楼说的对,高速线才有挑战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