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2):
最近在弄FB块,在测试原点回归ZRN指令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问题,就是每次回原完成后,D8340里面的值有3种状态,0, -1, 1这3个脉冲数,出现0是正常情况,出现-1,或者1的时候,我绝对定位也有问题,不知道啥原因

楼主:
哪怕我下面有写置零有有可能出现

楼主:
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,我每让plc停止在RUN后,这个值就会增加,停止时是-1,RUN时是出现当前值-1的情况

楼主:
上面每次RUN时-1的情况,只有原点回归后值不为0时才出现,当d8340为0时,怎么停止和运行都不会变化

楼主:
而且这种情况我用DMOV K0 D8340,很奇怪的是,D8340的值为-1,就好像D8340不能为0,传送接通时可以为0,断开就变成-1

网友A:
把这句删除试试看
还有要确保Z1为0哈

楼主:
算是解决了,厂商那边让我升级了一下软件版本,plc的,现在测试暂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算是解决了,厂商那边让我升级了一下软件版本,plc的,现在测试暂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了

高仿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高仿的吧

是的国产FX3U+昆仑通态一体机,4百多,买来测试用

网友B:
还给升级,算不错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算是解决了,厂商那边让我升级了一下软件版本,plc的,现在测试暂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了

兄弟我和你一样,我后来没办法,加了两部1:dmov k0 d3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加了个极限位
反正一个月出现一两次过冲,我就让他们自己打手动,随便动一下,再回原点
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。。。17798956193

网友D:
山寨的东西

网友E(2025-12-16):
还能支持三菱标签 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