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必要做IO映射?

楼主(2025-10-22):
现在一键替换那么方便,IO点位坏的话直接一键替换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如果不做映射 直接在程序里使用变量,编程效率应该回提升一点。 现在我写一两段就要看下点位是多少,如果全部符号,直接用符号就很方便!!!

楼主:
如果不需要暂停的程序,感觉映射真没必要?各位大佬你们说那/

网友A:
映射大法 好

网友B:
IO映射方便更改/移植。
QQ: 2845452345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映射大法 好
io映射好,这样维修时候看着也方便

TEL- 178.....5698
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

网友D:
建议做映射

网友E:
3000 4000步的程序估计作用不大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F:
要看多少步
深耕技术

网友G:
方法对的,都好。

网友H:
一般没必要做映射,除非是多设备用一套程序维护才需要,而且用一套程序还得看硬件上是否设计成基本一致,如果基本一致,那还是用直接地址即可,少部分差异用另一个地址区分转接.
如机台1的某个信号是X1000,而在机台2这个信号是X10AF,那就这个地方做个映射即可

网友I:
现在都有批量替换了

网友J:
当然有必要,起码在设备调试阶段你自己就是受益者。打点的时候,点开程序段,电工测试你甚至都不用指导,单独的程序块清晰明了。
查问题的时候,点开这个程序段直接看IO点和模拟量,不知道多方便。
当然了,小程序无所谓,就那点东西,怎么看都方便。

网友K:
映射有时候还是要表格辅助IO说明 不然变量不知道对应的IO是干嘛的 上数组有的PLC又不支持单个批注显示 方便的地方就是程序移植的方便 其他的时候有点像九转大肠 来回倒腾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做映射 直接在程序里使用变量,编程效率应该回提升一点。 现在我写一两段就要看下点位是多少,如果全部符号,直接用符号就很方便!!!
去年做了台设备,三个小的拼成一台大的,今年要求把其中一台拆出来单用,一个月后又要求再加回去,如果直接用符号,那我还不如提桶跑路

网友M:
做映射好处多多,比如你要改地址就可以了,不需要改标签名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N:
西门子博图的编程环境下,没必要用映射,新建变量的时候就已经绑定好地址了。
但偶尔西门子就会犯贱,个别端口就无法被变量绑定!这个时候还是得用映射。

专业外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