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GA+3G485BD与8台台达变频器通讯modbus ASCI

楼主(2025-10-23):
写入频率和读取电流,启动1到4台变频器读取电流正常,全部启动后读取不正常,有几个很长时间才会更新一次,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应该是干扰问题
降低通讯速率 通讯线尽量远离动力线 加终端电阻 建议用 modbus rt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