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3):
看到很多岗位要求会EPLAN,请高手介绍下EPLAN用途和前景?
深耕技术

网友A:
相比CAD,EPLAN非常好用,出图,报表之类的。

我没进过大公司,都是干兼职,EPLAN非常好用

网友B:
在EPLAN Electric P8中,标准功能与可选扩展模块能自由组合,协助用户优化整个设计流程。不断提升自动生成文档的质量是EPLAN孜孜以求的目标。

面向图形或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
自动设备编号和连接编号,亦能手工修改
自动生成和更新关联参考:
在中断点、辅助触点、元件、PLC之间
在单线图、多线图与安装板布局之间
在不同子系统之间,如电气、流体、仪表与控制
自动连接与智能连接
宏变量、宏值集、“项目方案选项”技术
使用脚本自动编辑
内置IEC, NFPA, GOST及GB符号库
借助“转到”及查找功能、快速简便地导航
使用EXCEL批量编辑数据
通过列表撤销与恢复
项目中的信号逻辑设计错误检查
与上下文相关的帮助系统
通过层管理自由调节项目数据的显示
借助导航器快速定位项目数据或直接编辑
PLC自动编址
内置部件管理器,部件的树形显示结构可调节,支持SQL
使用Unicode技术,可翻译为任何语言
项目管理、修订管理、权限管理
用户界面可自由定制,如工作区域、工具栏、图标、快捷键等
内置多种编辑器,用于创建和编辑项目模版、图形化表格、符号、宏(含宏变量与宏值集)
用户界面、在线帮助及主数据有以下17种语言可用:德语、英语、汉语、丹麦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朝鲜语、荷兰语、波兰语、葡萄牙语、葡萄牙语(巴西)、俄语、瑞典语、西班牙语、捷克语、匈牙利语
附件: EPLAN  P8-中文简介.pdf (1534 K) 下载次数:46

楼主:
深耕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