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3):
GXWORKS 2 在win11起动不了gx developer?什么原因?
深耕技术

网友A:
1.你电脑里面没有安装developer
2.你的developer版本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你电脑里面没有安装developer
2.你的developer版本低了

developer,安装GXWORKS 2 不是一起安装到电脑里面的吗
深耕技术
小侯

网友B:
指的是早期的GX Developer
你要開的應是更早期的PLC檔案吧
這套是另外安裝的,沒有包含在WORKS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[attachment=315472]
指的是早期的GX Developer
你要開的應是更早期的PLC檔案吧
這套是另外安裝的,沒有包含在WORKS2

谢谢指导!
深耕技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developer,安装GXWORKS 2 不是一起安装到电脑里面的吗

不是 developer需要单独安装的

网友C:
其实就是WIN11升级了   GX2受影响用不了   我的也是用不了..台式机WIN7上的就还可以用....现在也头大,关键系统更新1个多月了,覆盖了不能卸载那个有影响的更新了。

网友D:
我的也是GXWORKS 2不能用了GXWORKS 3还可以用,卸载之后要安装都装不了。真是着急的没右办法

网友E:
WIN11可以使用,可能你打补丁了。

QQ980347789

网友F:
最近遇到好多人都是windows系统升级后三菱编程软件都打不开,多大是windows更新造成的,卸载之前的更新,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解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最近遇到好多人都是windows系统升级后三菱编程软件都打不开,多大是windows更新造成的,卸载之前的更新,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解决

这个有影响到GX2的更新早就覆盖了,9月中旬更新的。WIN 11的卸载更新列表只有最近的安装两个可以卸载。而且恼火的是重装是系统强制安装到最新版本的WIN11.那是一样包含了那个更新的....想重装系统来解决可以省省力气了。除非降系统用WIN7或WIN10,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