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3):
有没有好的网关推荐?可以实现PLC 远程维护?触摸屏下载的

网友A:
最便宜用昆仑通态的物联网触摸屏,淘宝咸鱼全新7寸,300左右就能买到,wifi还是4G只能二选一

网友B:
繁易的物联网触摸屏也挺好用,可以连wifi、手机热点。

网友C:
你可以查下物通博联,福建的一家,工业网关功能强大,感觉蛮好用的,一两千块的价格

网友D:
汇川的,信捷,艾莫迅都有,都可以用,但具体的是否支持你使用的PLC,下单前咨询厂家,可不是所有的都支持。比如老款的欧姆龙,我用的一款远程网关就通讯不上。
如果是新项目,可以考虑使用带远程网关功能的触摸屏,功能集成在触摸屏上,信捷,台达都有。

网友E:
所以还是尽早抛弃USB下载的各种设备,对Windows的依赖太强了,当所有设备都走网络通信的时候,搞定网络接入就行了

网络接入的办法太多了,我都是找甲方要wifi接入 以后,再搞个4G模块接到交换机里面当备份~

网友F:
艾莫迅,4g、wifi都有,有活动的时候不到400一个,软件也很简单,我都买了5个了。

网友G:
有人物联模块,巨控物联模块,艾莫迅物联模块,三石峰物联模块,北科驿唐物联模块,昆仑通态物联网屏等等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H:
我用过速控云盒子1560一个,4g的,速度可以,就是不能时时数据保存到本地电脑上,下载程序没有问题,我做的手机电脑同步控制效果还行,就是没有脚本功能。
bnnyygy

网友I:
我自己用路由器刷的,接入客户WIFI,然后链接到家里VPN服务端,家里路由器做个静态路由就可以,HMI,PLC必须是网口的,

下面那个链了一年了,在武汉,我也难道让客户拆,K2P刷老毛子,30块一个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我自己用路由器刷的,接入客户WIFI,然后链接到家里VPN服务端,家里路由器做个静态路由就可以,HMI,PLC必须是网口的,

下面那个链了一年了,在武汉,我也难道让客户拆,K2P刷老毛子,30块一个 [attachment=315609]

高手

网友K:
高手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