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4):
在我自己的电脑上编译完成的EXOB文件,有勾选建立文字文件,发给别人,在别人电脑上所有中文都会乱码,什么原因?各位大神,反编译后再下载是没问题的

网友A:
你把源文件发给他,在他的电脑上编译。
再下载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xy224于2025-10-24 16:14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中文乱码的问题 :
在我自己的电脑上编译完成的EXOB文件,有勾选建立文字文件,发给别人,在别人电脑上所有中文都会乱码,什么原因?各位大神,反编译后再下载是没问题的

发源文件最好,反编译的文件,乱码情况应该是他电脑没有这个字体吧。
plc

网友C:
不需要
我有办法

网友D:
乱码一般就是缺字体 替换一下字体正常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编译的时候勾选一下建立字体文件 缺少字体就会报警了 对应的替换就可以了

网友E:
用软件自带的压缩,压缩后发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源文件发给他,在他的电脑上编译。
再下载就可以了。

就是不想提供源文件嘛  把我的电脑字体库覆盖他的电脑字体库还是会乱码 编译时也建立了字体文件 中文还是显示框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