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5):
图片手册例子的方式能够理解:同步触发
传感器安装在切刀待机位置之前100mm,通过设置pr413=100、切刀从0加速到和传送带速度相等时,切割点正好位于切刀下方。这种情况相当于是工件去追切刀

想请教下,如果是同步触发传感器安装在切刀待机位置之后、比如100mm(图片蓝色部分的情况),传感器触发后能否也实现切刀追工件的追剪呢?(即切刀先加速大于传送带速度、再减速到传送带速度时、切割点正好位于切刀下方)。
如可以 、该如何设置相关参数呢。谢谢

网友A:
同步传感器不是装在流水线上的吗??装哪应该不影响同步时间吗??难道你流水器很短?

网友B:
不可以的,Pr413最小设定值是0,不能设置负值,你可以看下说明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步传感器不是装在流水线上的吗??装哪应该不影响同步时间吗??难道你流水器很短?

是的,同步触发传感器装在流水线旁边的型材上面(位于切刀上游)。因为在网上看到有其品牌控制器,可以实现物料通过切刀待机位置后、在启动切刀的追剪控制。就想qd77是否也能这样。
感谢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可以的,Pr413最小设定值是0,不能设置负值,你可以看下说明书

感谢指导。
因为在网上看到有其品牌控制器,可以实现物料通过切刀待机位置后、在启动切刀的追剪控制。就想qd77是否也能这样。

网友C:
要做凸轮曲线或者加虚轴合成

网友D:
学习下,
深耕技术

网友B:
如果输送物料不打滑,给皮带加一个编码器,那么用定长切割也是可以的,不用传感器也可以,这就要看你的输送机构是否满足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做凸轮曲线或者加虚轴合成

感谢解答。
凸轮曲线的话、能否帮忙看下以下方式是否可行:
离合器不使用平滑功能。
凸轮使用0号(直线凸轮)
pr441凸轮行程量、先设置为的100mm(同步传感器安装于切刀下游的距离)+主轴电机(或皮带编码器)转1圈时的皮带移动量。

动作过程为:
当同步外部输入DI为on时离合器吸合、切刀移动开始。则第一次凸轮周期结束时、切刀刚好追上工件。
在移动过程中,修改pr441=主轴转一圈的皮带移动量。
下次经过凸轮数据0点时更新pr441。则从第二个凸轮周期开始、切刀和皮带位置不再有相对移动、进入切割流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输送物料不打滑,给皮带加一个编码器,那么用定长切割也是可以的,不用传感器也可以,这就要看你的输送机构是否满足要求。

感谢指导。
就是说如果物料存在打滑的可能性、就必须使用外部传感器的信号、来进行离合器的闭合吧。

网友B:
如果稍微打滑的话使用外部信号来补偿当前位置来,纠正偏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稍微打滑的话使用外部信号来补偿当前位置来,纠正偏差

感谢指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