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D75MH4运动模块READY信号不会ON了

楼主(2025-10-25):
现有的QD75运动模块分配的地址是A0,那么对应的模块READY信号也就是X0A0,现在上电就输出了Y0A0,但是监控X0A0的状态是不会置ON,这样就无法控制轴的运动了,排查了一圈也没有找到问题点,求助下大佬们了。旁边插槽也有个QD75,分配的IO的80,测试接通Y80,监控这个模块的X80(READY信号)是可以为ON,就能控制轴的运动。那QD75MH4这个模块会出问题的点在哪呢?

网友A:
看下写入的参数是否报错,读出来一份,看哪里变红了

网友B:
重新写入cpu参数,再reset cpu控制器,再拨到run。看看可以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写入的参数是否报错,读出来一份,看哪里变红了
模块的轴2报警灯在删,监控智能模块参数轴2 的错误代码是922,编号是2147,922说是软件上下限位有问题,但是怎么改都无法消除这个

网友C:
• 如果单位为“度”,则详细参数1“软件行程限制下限值”的设定范围超出允许范围。
• 如果单位不是“度”,则软件行程限制上限值小于软件行程限制下限值。
相关缓冲区内存地址 轴2是 170 171;
设置范围(使用PLC程序进行设置)
• [mm] [inch] [PLS]
–2147483648 to 2147483647
• [degree] 0 to 3599999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