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各位大佬早上好

     小弟  第一次基恩士KV-STUDIO软件    PLC KV8000和IAI电缸网关RCON-GW-EP-FU1走EIP通讯
但是在配置过程中,发现它这个软元件分配区域大小是固定8字,我重新安装了EDS文件也是同样的
我想知道的是,因为我的电缸有3个,我是从W240起始配置的软元件,它需要排列到W26F才能结束
但是这里不能选择,是不是说这里固定8字不会影响使用W247后到W26F的地址,只是这里不能 改变而已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A:
不够再多加几个不行么

网友B:
是不是EDS文件有问题,找IAI厂家确认一下

网友C:
学习一下,IAI是电缸吗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D:
引用楼主gz068909于2025-10-26 05:13发表的 基恩士KV-8000控制IAI  EIP通讯难题 :
各位大佬早上好

     小弟  第一次基恩士KV-STUDIO软件    PLC KV8000和IAI电缸网关RCON-GW-EP-FU1走EIP通讯
但是在配置过程中,发现它这个软元件分配区域大小是固定8字,我重新安装了EDS文件也是同样的
我想知道的是,因为我的电缸有3个,我是从W240起始配置的软元件,它需要排列到W26F才能结束

文件拖拽3个就行了

楼主:
估计是,我在他们官网重新下载安装了依然是一样的,只能回去的时候联系下厂家了,
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EDS文件有问题,找IAI厂家确认一下
每天学习一点点

楼主:
只有一个网关,一个网关带3个轴,拖3个出来就不正确了
引用 网友D:

文件拖拽3个就行了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E:
希望对你有帮助
  • 下载积分:+5(gz068909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希望对你有帮助

    非常感谢  第一次用基因士  太困难了     谢谢帮助我已经长到它了
    每天学习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