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U modbus tcp 通过串口服务器与50路485通讯

楼主(2025-10-26):
需要三菱5U 采集50台modbus rtu 仪表实时数据 如题是否可行

网友A:
50台modbus rtu估计会卡死,建议分两个主站。
QQ: 2845452345

网友B:
不会 串口服务器映射连续地址 从站也没那多地址 一次可以读125个寄存器,你能用到多少个?

网友C:
按理说串口服务器应该把它读到的仪表数值放在它内部地址,你直接读它内部地址就好了

网友D:
2楼说的连续读写,不轮询,把不用的也读上来,触摸屏不用也没事
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。。。17798956193

网友E:
要看你需要多少刷新时间了,查一下通许速率和站响应时间,计算一下,如果总时间不满足要求,就上串口服务器。

网友F:
循环一遍可以接受3秒左右的间隔就可以!

网友G:
有不用编程不用组态的方案: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/article/details/124242478?spm=1001.2014.3001.5502
相关资料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