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mcgspro的报表

楼主(2025-10-27):
如题,想知道昆仑通态的报表部分怎么做。比如我有D0-D20寄存器,被触摸屏读取,并用电子表格显示在屏幕上,想通过两个按键来更改行数索引,另外两个按键增删数据。
增:把当前数据添加到该行。
删:清空该行数据。
最后一个按键,把当前电子表格导出到U盘。
各位大神,有谁有类似的资料或项目参考吗?

网友A:
看看报表的相关方法

网友B:
这个指定位置插入和删除需要用数据库控件,可以建个Sqlite数据库,然后用数据库控件显示.手头没demo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