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明玻璃瓶检测用哪款传感器好

楼主(2025-10-27):
需要准确检测皮带线上的玻璃瓶到位信号,用于高精度上料,检测距离20cm左右,试过一些漫反射和对射稳定性不太够

网友A:
激光测距传感器试一下

网友B:
背景抑制光电开关 试一下

网友C:
数显光纤传感器。

网友D:
keyence的试过了吗?如果成本较高可以接受,可以向他们寻求方案。

网友E:
基恩士 数显光纤传感器

网友F:
普通的光纤传感器就可以满足了,6月份刚做过显示面板玻璃输送线体,都是用的松下的光纤,效果很稳定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G:
基恩士光电传感器比较稳定

网友H:
基恩士最佳最柜 其他的激光测距应该也行

网友I:
TOF飞行光电, 或背景清除光电

网友J:
机械传感器也是可靠的

网友K:
带反射板的回归反射 经过两次玻璃 效果可能好点 欧姆龙有你去看看

网友L:
允许接触检测就钢丝型行程开关,不允许接触就上超声波检测。激光对射也可以试试

网友M(2025-12-03):
omron  的 带反射板激光型的。照明行业检测玻璃壳用过  hen很赞

网友N:
精度不够的可能是传感器光斑太大了,导致感应到产品的位置波动也大。可以试试激光的,这个本身精度会比较高。或者传感器加狭缝罩的方式,以前我用过加狭缝罩的,当时是为了感应产品是否有轻微的翘起,调试下来效果还不错,不过我检的不是玻璃这种透明的,所以传感器你可能得自己挑一下能检透明的那种

网友O:
多试试,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