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7):
要做串口通讯,用TXD,RXD指令,哪位大佬帮一下,拜托!!!
附件: CRC效验.zip (6 K) 下载次数:47

网友A:
IF RUN THEN
    CRCPloy:= 16#A001;
    LSBNoZero:= FALSE;
    RCRC:= 16#FFFF;

    IF((DataLength MOD 2)<>0) THEN
        flag:= TRUE;
        DataLengthWord:= DataLength/2+1;
    ELSE
        flag:= FALSE;
        DataLengthWord:= DataLength/2;
    END_IF;

    FOR loop_I:= 0 TO DataLengthWord-1 DO
        HiByte:= SHR((CRCData[loop_I] AND 16#FF00),8);
        LoByte:= CRCData[loop_I] AND 16#FF;
        RCRC:= RCRC XOR HiByte;
        FOR shiftCount:= 0 TO 7 DO
            Temp:= RCRC AND 16#0001;
            IF WORD_TO_INT(Temp)<>0 THEN
                LSBNoZero:= TRUE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SBNoZero:= FALSE;
            END_IF;
            RCRC:= SHR(RCRC,1);
            IF LSBNoZero THEN
                RCRC:= RCRC XOR CRCPloy;
            END_IF;
        END_FOR;
        IF(loop_I=(DataLengthWord-1)) AND (flag=TRUE) THEN
            CRCLo:= SHR((RCRC AND 16#FF00),8);
            CRCHi:= RCRC AND 16#FF;
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END_IF;
        RCRC:= RCRC XOR LoByte;
        FOR shiftCount:= 0 TO 7 DO
            Temp:= RCRC AND 16#0001;
            IF WORD_TO_INT(Temp)<>0 THEN
                LSBNoZero:= TRUE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SBNoZero:=FALSE;
            END_IF;
            RCRC:= SHR(RCRC,1);
            IF LSBNoZero THEN
                RCRC:= RCRC XOR CRCPloy;
            END_IF;
        END_FOR;
    END_FOR;
    CRCLo:= SHR((RCRC AND 16#FF00),8);
    CRCHi:= RCRC AND 16#FF;
END_IF;
附件: CRC效验.rar (6 K) 下载次数:63
QQ: 2490453455

楼主:
二楼,那个程序功能块里有CRC效验,但加了密码,所以需要解一下

网友A:
你没看看,附件里面的文件是没有加密的吗?

引用 楼主:
二楼,那个程序功能块里有CRC效验,但加了密码,所以需要解一下
QQ: 2490453455

楼主:
功能块加了密码,

楼主:
二楼,感谢!!!
大佬已经解开了,我开始以为你那段代码,是用高级语言写的CRC效验,原来就是功能块里的代码!
谢谢大佬,

网友B(2025-12-24):
加 V: AutoControl007 我帮你搞定,欧姆龙NX、NJ系列PLC 管理员密码,用户身份验证,功能块,程序,库文件密码,都可以帮你搞定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二楼,感谢!!!
大佬已经解开了,我开始以为你那段代码,是用高级语言写的CRC效验,原来就是功能块里的代码!
谢谢大佬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