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WinCC V7.4 SP1 ASIA请求帮助

楼主(2025-10-27):
在安装WinCC V7.4 SP1 ASIA版时,到安装SQL这一步时出现报警,不能正常安装,请各位专家指点下,如何解决。
(WIN10 64位也重装过了,防病毒相关的也关了,也是以administrator安装的,C盘系统保护也关了)

网友A:
消息列队激活了没有

楼主:
消息列队也激活了。

网友A:
系统是那个版本

楼主:
系统是Win10 64位的。

网友B:
重新换一个系统

楼主:
系统也换了WIN10 64位的较新版本,还是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C:
.net framework也需要启用。实在不行可以使用Windows7系统,或者更换高版本WinCC。
https://support.industry.siemens.com/cs/mdm/109746335?c=93959241995&lc=zh-CN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

楼主:
Framework我装了。

网友D:
这种情况80%是系统问题,建议不要去下那种做好的系统,去MSDN上去下win10 1903 安装教育版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支持,问题找到到了,是下载的WinCC V7.4 SP1 文件不全造成,重新下载了一个就顺利安装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