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Sysmac Studio

楼主:
使用欧姆龙Sysmac Studio时发现扫描不到WIFI网络;但是用CX-Programmer软件又没有问题;Sysmac Studio用1.54版本和1.64版本测试过都不行;网络也重置过
欧姆龙那边的回复是:查找不到WIFI驱动;只要WIFI的IP与PLC是同一个局域网内就可以连接

网友A:
我的也是这样,你的找到解决方法了吗?

楼主:
没有呀,研究了两天没有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