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引用.NET控件移植后不显示

楼主(2025-10-28):
项目中使用了第三方的dll库 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正常 如图1 移植到现场另一台电脑之后就不显示了 如图2 (注:已经把相应的dll文件放到了和自己电脑一样的文件路径下"C:\AntdUI.dll" 如图3) 希望各位大佬能告诉一下是我的引用方式不对还是本来就不行呀 正确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
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

网友A:
确定你引用的.net框架,电脑是否安装

网友B:
不是放在哪里的问题,是注册没有。同时,第三方库的东西你也敢随便用?这下好了,专门整你这种。

网友C:
图库也要复制过来的

楼主:
那么应该怎么注册呢
引用 网友B:
不是放在哪里的问题,是注册没有。同时,第三方库的东西你也敢随便用?这下好了,专门整你这种。
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
zhaoaron

网友D:
https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service/answer/solved_183659_1032.html
不知道好不好使。或者你看看原来的脚本,移植过来没有?
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