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0-28):
PLC型号:汇川Easy  321
伺服电机:脉冲控制
按下启动按钮后三个点往返运动,按下停止按钮动作停止。

网友A:
20块,要做加微Heathermo

网友B:
   做了这么年的了这点程序还要找别人要吗

网友C:
你要是做的过程中有什么不会的,把问题提出来,有会的人就会帮你解答。你要是什么都不做,单纯想别人把程序写好给你,那得花钱
bnnyygy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20块,要做加微Heathermo

兄弟,你真的饿了。
~~~~~~~~~~~~~~~~

汇川EASY,可以封装轴控块,剩下写逻辑就行了,这么简单,直接要程序没人给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矽能工控) 精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
    兄弟,你真的饿了。
    ~~~~~~~~~~~~~~~~

    你的头像 有点无敌

网友F:
    脉冲伺服看看说明书,有没有内部定位模式,3个点固定位置,可以用驱动器内部定位模式,用驱动器的输入点触发定位运行,原点开关和限位都可以接到驱动器上

网友G:
    引用第5楼congrikunge于2025-10-29 09:31发表的 Re:Re:求一个汇川Easy321 PLC  控制一个轴脉冲轴多点定位程序 :

    你的头像 有点无敌

    我只看到藏了俩木瓜在前面

    bnnyygy

网友D:
    引用第5楼congrikunge于2025-10-29 09:31发表的 Re:Re:求一个汇川Easy321 PLC  控制一个轴脉冲轴多点定位程序 :

    你的头像 有点无敌

    隔壁论坛直接把我的账号头像禁用了,我也是碎了。。

网友H:
    我来看头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