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GX WORKS2测试正常 基恩士KV STUDIO就是不通

楼主:
有哪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呢,,这红色圈出来的地方始终不导通 ,软元件监视值也是正确的,实际梯形图中,D53就是比它小 ,不导通
附件是测试程序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A:
肯定不通啊,下面的值是-0.1你使用,无符合比较就行了
下载积分:+1(gz068909)

网友B:
.D是32位无符号数
.L是32位有符号数
应该用.L
下载积分:+3(gz068909)

楼主:
真是马失前蹄了,上面运算都知道改成L,下面就不知道 谢谢 今天钻一下午牛角尖了
每天学习一点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.D是32位无符号数
.L是32位有符号数
应该用.L
谢谢 看到了 真的脑壳晕了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C:
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