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 NB7W-TW00B触摸屏

楼主(2025-10-29):
请教哪位大神 欧姆龙 NB7W-TW00B触摸屏 用什么软件编辑呀

网友A:
NB-Designer
Good Luck~
下载积分:+10(zyfzxh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实际是步科贴牌的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C:
NB-Designer 确实跟步科一个样。。。。找不到教程可以找步科的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实际是步科贴牌的 [attachment=315628] [attachment=315629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