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EP7 V5.7求助

楼主(2025-10-29):
STEP7 V5.5的项目程序在STEP7 V5.7中打开,怎么变成只读了,如何解决?

网友A:
右键点击项目文件,选择“属性”,取消勾选“只读”选项

楼主:
取消勾选“只读”选项后也不行。

网友B:
楼主,有没有一种可能,你原来是PCS7的项目,但是在STEP7中打开了?这样的话,肯定是只读。。。
Evaluate your time,
Controll your life.

网友B:
要改也简单,将项目从PCS7属性,改为-STEP7
Evaluate your time,
Controll your life.

楼主:
原来也是STEP 7的项目。
lggdgd

网友C:
把项目发给我帮你处理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