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,FX1S -30MT-001 接线

楼主(2025-10-30):
小弟第一次用这个型号,怎么接线,输入,输出,还有电源怎么配置?请高手给指导?有没有接线图,发来参考下,万分感谢!怕接错了烧毁了
深耕技术

网友A:
谁还记得这么古老的PLC?你就不能把盖子打开,然后拍照一下上面和下面的端子排列?然后我们给你随便画两根线

网友B:
输入COM 经过按钮传感器到对应的X0 等等输入点
输出晶体管 接24v继电器 一般
电源220 你应该知道了 如果电源都不会接就找人搞吧 还要简单的编程的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C:
基本都是国产的了,出了BUG都找不到问题,还以为自已程序写错了
浪子海风

网友D:
到淘宝上搜这个型号的产品,然后往下拉,你就看到接线图了。
优伤的菊花

网友E:
万能的T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