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请问一下,PLC+触摸屏+雷赛驱动器,驱动器要通过485口进行速度设定,有两种连接模式:
A:触摸屏网口连PLC + PLC485连接驱动器
B:触摸屏网口连PLC + 触摸屏485连驱动器
这两种模式,大家都采用哪种模式?哪种是标准的连法?

网友A:
PLC会方便一点

网友B:
都可以,没有标准一说

网友C:
都行,这里没有所谓的标准。

主要是看PLC那边的控制和参数设置是否有重叠的需求,比如说经典的应用场景是从触摸屏设置伺服速度,PLC仅靠IO交互控制伺服启停,那这个时候从触摸屏设置伺服会简单的多,对PLC来说他也不用管你是伺服还是什么,反正是IO交互。但是如果控制也要从485走,那反正最后最多的程序是写在PLC里面,还不如都从PLC走,触摸屏仅做变量映射。

实际上,不仅仅是速度控制,很多高功能伺服有内置定位功能的,都可以这么玩。触摸屏设置运动参数,PLC仅依靠IO控制伺服切换位置,做点到点运动足够了,而且还简单。

网友D:
A吧,我以前就是这样搞得,不然哪天需要读驱动器某个参数来处理就麻烦了
5楼  发表于: 前天
A
6楼  发表于: 前天
触摸屏会有延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