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GS2110怎么做声光报警

楼主(2025-10-31):
三菱触摸屏GS2110怎么做声光报警,可以做下拉菜单吗?求高手指点

网友A:
声光不是PLC控制外围蜂鸣器及灯吗?下拉菜单没有现成的控件,需要自己组合来做。
QQ: 2845452345

楼主:
没外围蜂鸣器,想用触摸屏的

网友B:
学习下
深耕技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外围蜂鸣器,想用触摸屏的
蜂鸣器报警都是外围的东西,直接接plc控制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