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量干扰

楼主(2025-10-31):
老哥们最近遇到了问题,模拟量干扰,这个线一挨到机器上,就有问题,有什么办法解决吗,显示0,触摸屏上是8000多,把线悬空,就正常

楼主:
就是这个压力,我采集的是smc的正压表,碰到机器上,就变成8000多,或者是伺服轴运动时候也会有波动

网友A:
我看过一个视频 这个好像叫一个什么等电势的问题

网友B:
模拟量采用屏蔽线,屏蔽网在电柜里接地(确保有地线),模拟量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更强
单端接地吗

楼主:
正压表冲压后,干扰就小了,不会出现8000多了,之后2kpa波动

网友C:
把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走线,我之前也遇到过,是变频器动力线干扰,屏蔽层单端接地也不行,线分开就好了
好我试试

楼主:
老哥们,如果我加个信号隔离器会不会好点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老哥们,如果我加个信号隔离器会不会好点
当时没舍得花钱,就没用信号隔离器,你有预算的话可以试试,没问题的话反馈下,学习学习
ok

网友D:
实在不行,模拟量附近加个通讯模块,走通讯读取模拟量

网友E:
接地 滤波器 隔离变压器 屏蔽线 等等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