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1-01):
怎样做到客户外校压力表,设备本身压力表,伺服走扭力,三者压力一致,,,,就是伺服设定200KG压力,其他两表也是200KG!!!

网友A:
想一致的话可能性很小,总是会有一点偏差的,只要偏差在允许范围就可以了。三者的关系就是大家的响应速率一定要快,尤其是伺服的扭力模式,到达指定扭力时是不是停得住不过冲,最好分段做会比较好。还是就是压力表的精度问题,客户的压力表与设备上安装的压力表精度范围是不是差不多。总之就是响应速率,压力表的精度这些问题。
相信自我!

楼主:
封装时间10S,压力精度+-5KG左右,分段指的是伺服扭力先50KG-100KG-150KG-200KG这样控制?
引用 网友A:
想一致的话可能性很小,总是会有一点偏差的,只要偏差在允许范围就可以了。三者的关系就是大家的响应速率一定要快,尤其是伺服的扭力模式,到达指定扭力时是不是停得住不过冲,最好分段做会比较好。还是就是压力表的精度问题,客户的压力表与设备上安装的压力表精度范围是不是差不多。总之就是响应速率,压力表的精度这些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封装时间10S,压力精度+-5KG左右,分段指的是伺服扭力先50KG-100KG-150KG-200KG这样控制?

嗯,差不多,意思是当前压力值快要接近目标压力值时缓慢加压,直到>=目标值时停止加压。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压力过冲或超出目标范围太多。类似PID控制功能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学习学习引用第3楼卓发智能于2025-11-01 13:52发表的  :

嗯,差不多,意思是当前压力值快要接近目标压力值时缓慢加压,直到>=目标值时停止加压。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压力过冲或超出目标范围太多。类似PID控制功能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学习学习引用第3楼卓发智能于2025-11-01 13:52发表的  :

嗯,差不多,意思是当前压力值快要接近目标压力值时缓慢加压,直到>=目标值时停止加压。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压力过冲或超出目标范围太多。类似PID控制功能

速度越慢精度越高

网友D:
选择压力伺服,伺服内部做压力闭环控制
冲出枪林弹雨

网友E:
1、压力获取的方式模拟量多少位的,选14位,16位精度
2、压力传感器和结构的连接方式,避免机构的摩擦和阻力导致不同行程下出力不一样
3、动作模式两种,a采用不同压力值取不同速度,越接近越慢;b采用PID闭环
4、控制模式就控制器+压力传感器+伺服电杠;或者压机专用伺服(固高/信捷/雷赛/汇川/威科达)
技术交流vx: Electric97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