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大神一个关于modbus rtu通信地址的问题?

楼主(2025-11-01):
请问各位大神一个问题,plc地址与modbus协议地址对应是绝对的一 一对应还是相对的对应?下面这个地址怎么理解?

网友A:
一般同一类型的软元件为绝对对应,不同的软元件起始地址可能不同。例如M,D

网友B:
目测是PLC写程序确定的,即不是相对也不是绝对。
QQ: 2845452345

网友C:
主要就是0 开始1开始的区别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:
Modbus 协议地址从0开始,遗留地址要加1(比如10001,40001)

网友E:
三菱FX5U modbus地址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F:
早期的PLC以及现在的绝大部分国产PLC都是绝对对应的,现在有不少PLC都是可编辑的,比如西门子博图系统,是专门新建一个DB块,用于和上位机通讯对接。

专业外协

网友G:
绝对和相对的都有,不过这个MW应该是16位寄存器,不知道怎么会偏移2个,对于不同PLC还是实际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