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1-02):
我在用FX5S或FX5U,想远程修改PLC程序或触摸屏程序,用什么方式好?最好4G+WIFI或手机热点能兼容,蒲公英路由器或有人路由器还是。。。?每年费用多少?如果能上云做远程监控最好,我的V 是87656433,后续大家可以交流一下

网友A:
先在目标地装一个蒲公英路由器。本地PC装:

或本地也装一个蒲公英路由器。
手机上装一个蒲公英管理APP。
打开编程工具,连接目标地的PLC地址。即可通讯。上传下载监控随便。
只要在目标地局域网内的网络设备都可以访问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weir123) 好帖学习
  • 不懈努力,一切皆有可能 ...

网友B:
    了解一下物联网的原理就行了,远程下载只用透传的最基础功能。
    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GX4y127Ym/
    远程控制原理

    Hi!大家好,我叫KGD235143,100%中国制造,规格173cm,质量65kg。采用人工智能,各部分零件齐全,软硬件运转稳定,经三十多年的运行,属质量信得过产品。从事单片机、PLC、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,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,就是缺点太少。

楼主:
    蒲公英路由器有什么推荐型号?如果数量多的话哪种方案更经济?

引用 网友A:
    先在目标地装一个蒲公英路由器。本地PC装:
    [attachment=315688]
    或本地也装一个蒲公英路由器。
    手机上装一个蒲公英管理APP。
    打开编程工具,连接目标地的PLC地址。即可通讯。上传下载监控随便。

网友C:
    物联网网关 或者物联网触摸屏都可以
    通常是用4g上网的 每年有几十元的流量费用
    或者用8年的流量卡
    看个人喜好 现场信号情况
    [upload=1]
  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   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    QQ 365871920

    www.ytleader.com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蒲公英路由器有什么推荐型号?如果数量多的话哪种方案更经济?

    我用的G5千兆的,局域网光纤千兆收发器。网段内的所有网络设备都能访问,包括PC,FX3U+网络模块。

楼主:
    G5这款要300多元,大批量使用这成本有点高,最好能控制在100元左右

引用 网友A:

    我用的G5千兆的,局域网光纤千兆收发器。网段内的所有网络设备都能访问,包括PC,FX3U+网络模块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G5这款要300多元,大批量使用这成本有点高,最好能控制在100元左右

    我有几十个设备。如果10个设备以内,设备间的数据交换量少,可用100M的路由器,价格就很低。

网友D:
    直接使用带4G的功能触摸屏就可以了,基本都支持远程穿透的。触摸屏品牌不同,价格略有差异,几百块就能搞定

楼主:
    能推荐带一款4G的功能触摸屏

引用 网友D:
    直接使用带4G的功能触摸屏就可以了,基本都支持远程穿透的。触摸屏品牌不同,价格略有差异,几百块就能搞定

楼主:
    不要让此贴沉下去,请大家参与讨论

网友E:
    本人实测为了不去现场调试出差  现场有WIFI 三菱Q系列的PLC 通过用MCGS wifi版触屏做VPN网关 可以ping 通但死活就是连不上。旁边相同网络环境的西门子1200PLC上传、下载、监控程序完全没问题。我三菱的改成集线器链接、直连都不行。只有拿上笔记本跑三菱PLC跟前直连就行了,过一个交换机选直连也没问题,过3个交换机点通过集线器链接能扫描到PLC,但上传下载程序不可以。感觉三菱通讯做的就跟狗屎一样,还选直连和过集线器连,都是以太网,你管我怎么连啊,有毛病。

楼主:
我也碰到这情况,在三菱PLC以太网端口设置里面添加一个melsoft连接设备就OK了

引用 网友E:
本人实测为了不去现场调试出差  现场有WIFI 三菱Q系列的PLC 通过用MCGS wifi版触屏做VPN网关 可以ping 通但死活就是连不上。旁边相同网络环境的西门子1200PLC上传、下载、监控程序完全没问题。我三菱的改成集线器链接、直连都不行。只有拿上笔记本跑三菱PLC跟前直连就行了,过一个交换机选直连也没问题,过3个交换机点通过集线器链接能扫描到PLC,但上传下载程序不可以。感觉三菱通讯做的就跟狗屎一样,还选直连和过集线器连,都是以太网,你管我怎么连啊,有毛病。

网友C:
原来有普通触摸屏就加个网关 网线 4g  wifi都支持的也有
还没有选好触摸屏的就可以用物联网云屏
就是个远程编程 调试
云平台功能要求多的话就选个合适的网关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有没有合适的网关推荐,还有云平台

引用 网友C:
原来有普通触摸屏就加个网关 网线 4g  wifi都支持的也有
还没有选好触摸屏的就可以用物联网云屏
就是个远程编程 调试
云平台功能要求多的话就选个合适的网关

楼主:
有没有合适的网关推荐,还有云平台
bnnyygy

网友F:
我都是自己组,家里宽带有公网IP,弄个动态解析,

50一个的二手带VPN客户端的路由器就行。

仅限于客户端用WIFI或者网线上网,

不带4G,

我估计那些成品4G远程网关都是用openwrt魔改的,

隔壁我发的贴子

https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505642

~~~~~~

我就干干兼职,就几个路由够了,客户端开机通过WIFI连接以太网,然后L2TP连接到我的家庭网络,这样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访问操作PLC,HMI,等设备了

成本?K2P等二手路由器,3-50一个,理论上可以刷第三方或者自带VPN客户端的路由器都可以,

年费?=0,家里宽带一直续费就OK,
  • 下载积分:+3(唐梓皓) 感谢分享!

楼主(2025-12-03):
   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,拿出来讨论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