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1-02):
比如MCGS带WIFI功能物联网屏所使用的MQTT与不带WIFI功能的物联网屏所使用的MQTT在参数设置上是不一样的吗?

网友A:
应该是一样的吧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这两个驱动功能都不一样。IOT 给工程师远程调试用,是MCGS免费开放服务平台提供给工程师用。MQTT是配置远程控制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驱动功能都不一样。IOT 给工程师远程调试用,是MCGS免费开放服务平台提供给工程师用。MQTT是配置远程控制用的。

请教这个MCGS的MQTT在那有下载?谢谢!

网友B:
你要IOT吗

网友B:
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:04 物联资料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05NyHmikbJYa4R7Azte8g?pwd=YU78 提取码: YU78
  • 下载积分:+5(二手工控电器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要IOT吗

    正需要!谢谢!

楼主:
    继续请教!物联网屏穿透功能需要如何设置?因为屏通过485连接至PLC,现在需要通过屏的穿透功能给PLC下载程序。

网友B:
    我也没试过485的,你试一下设置穿透那里的HMI串口和你触摸屏上设置通信COM口一样,看看行不行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二手工控电器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    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sisMDRM6tLhUGlTdYP9FA?pwd=mc66 提取码: mc66

    希望对你有帮助!
  • 下载积分:+5(二手工控电器) 真诚感谢!
  • 为者常成 ,行者长至
    昆山工控自动化,学习交流,共同进步!18205055120

网友A:
    正常mqtt是把plc数据给mes 等等系统的
    他这个看来还不一样了
  • 下载积分:+5(二手工控电器) 真诚感谢!
  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   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    QQ 365871920

    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