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1-02):
5U总共带11个站,变频器返回的报文正确但PLC不识别,因此只能写不能读,除变频器外的站读写都正常。因为其他站读写都正常,因此我认为是变频器的设置有问题。有没有熟悉ABB变频器的大佬解答一下。

网友A:
有同样的困扰,

网友B:
你问问变频器售后,不行用触摸屏单独通信变频器试试,

网友C:
看看  校验位 设置是否正确

网友D:
🔍 1. 检查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
确保以下参数与PLC主站设置一致:
- 站号(Slave ID):不能与其他设备重复,且必须与PLC中配置的地址一致。
- 波特率、数据位、停止位、奇偶校验(Modbus RTU):
- 例如:9600bps, 8N1(8位数据,无奇偶校验,1位停止位)
- Modbus通讯模式:
- TCP:确认端口号(默认502)是否正确。
- RTU:确认是否启用了Modbus RTU模式。
- 通讯超时设置:设置过短可能导致PLC未能及时响应。

🧩 2. 检查变频器寄存器映射
- 确认PLC读取的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:
- ABB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可能需要偏移(如40001起始 vs 实际地址0)。
- 有些ABB变频器使用参数组号 + 参数号的方式映射到Modbus地址。
- 确认变频器是否允许读取该寄存器:
- 某些寄存器可能是只写或只读,尝试读写不支持的寄存器会导致PLC报错。
- 使用ABB提供的Modbus寄存器手册对照检查。

🧪 3. 使用Modbus调试工具验证
- 使用如 ModScan、Modbus Poll、Modbus Doctor 等工具直接连接变频器:
- 验证是否能读取目标寄存器。
- 如果工具能读,说明变频器设置没问题,问题可能在PLC侧的地址或数据格式。
- 如果工具也无法读,说明变频器配置或权限有问题。

🧰 4. 检查PLC侧配置
虽然你说其他站都正常,但还是建议确认以下几点:
- 变频器站点的读指令格式是否与写指令一致(如功能码03 vs 06)。
- 是否使用了特殊的数据类型或偏移(如字节序、字节对齐)。
- 是否有CRC校验失败或异常响应码(如异常码02、03、06等)。

🧠 5. 特殊建议(针对ABB)
- 某些ABB变频器(如ACS580)需要在参数中显式启用Modbus寄存器访问,如:
- 98.01 通讯协议选择
- 98.02 通讯地址
- 98.03 波特率
- 98.04 奇偶校验
- 98.05 停止位
- 有些参数需要上电重启后生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