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11-03):
笔记本电脑,拯救者R9000P
处理器    AMD Ryzen 9 8945HX with Radeon Graphics         (2.50 GHz)
机带 RAM    32.0 GB (31.8 GB 可用)
系统win11 24H2专业版

安装博途V16  卡成狗  需要如何优化  各位大佬

网友A:
安装 STEP 7 Basic / Professional V16 的要求:
硬件要求

安装 STEP 7 Basic / Professional V16 的计算机推荐满足以下需求:

硬件要求:
处理器:  Core i5-6440EQ 3.4 GHz 或者相当
内存: 16GB或者更多(对于大型项目,为32GB)
硬盘:SSD,配备至少50GB的存储空间
图形分辨率:最小 1920 x 1080
显示器:15.6" 宽屏显示 (1920 x 1080)

软件要求

STEP 7 Professional / Basic V16 可以安装于以下操作系统

Windows 11操作系统(64位)****

Windows 11 Home Version 21H2 *
Windows 11 Professional Version 21H2
Windows 11 Enterprise Version 21H2

两个点:
1. 没有明确提到AMD CPU的兼容性
2. Windows 11 21H2
苏州必盛科技有限公司

网友B:
内存清理软件memreduct设置成5分钟一次,不单是为了清理内存

网友C:
你的电脑配置挺高的,流不流畅是各人的感官而已,你要是想打开博途像打开浏览器一样的快,那你最高配置的电脑也做不到。
我的I5 10代低电压,20g内存,固态硬盘,打开一个v20的小项目2分钟以上。

网友C:
这博途天生就是卡,电脑配置高好一些。

网友D:
电脑配置这么高还卡啊,不会是安装了某些杀毒软件的问题把。
bnnyygy

网友E:
天生的,没救,你想博图非常丝滑那是不可能的

网友F:
320g估计也没用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G:
博途真的不好用。
zhaoaron

网友H:
虚拟机  WIN10纯净版,安装V16,分16G内存,固态硬盘。试试呢。
......

网友I:
还好吧,习惯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