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控 触摸屏问题求助

楼主(2025-11-03):
屏幕型号SA-102H 但是电脑上显示SK60 下载画面提示未连接或无法识别

网友A:
驱动不对

网友B:
重新安装驱动

楼主:
驱动装了没用 我怀疑采购买到组装的翻新屏了

网友C:
软件不对屏

楼主:
搞清楚问题了 采购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破屏幕 外面标签SA系列的屏幕 主板却是SK系列的

网友D:
可以找我们买触摸屏